O型圈密封,导向环导向,活塞和活塞杆的间隙如何选择

楼主(2013-12-05):
如题,采用O型圈进行气动密封,压力1MPa。需采用及四氟乙烯导向环导向。活塞和活塞杆的间隙是按密封圈要求间隙选还是按导向环要求间隙选择。如果按导向环间隙选,O型圈会不会被挤压到缝隙内造成切边。

网友:
这两者不矛盾,活塞活塞杆的间隙密封圈处根据密封圈来,导向环处根据导向环匹配公差。

网友(点评):
是2者的间隙,导向环要求间隙为0.2---0.5mm,o型圈要求H9/f8

网友:
1个兆帕的话,0.5的间隙问题不大。但是O圈要保证一定的压缩量。所以我不太明白大侠的H9/f8是何用意。

网友(点评):
那个公差是o圈要求的活塞和缸筒的配合

网友:
根据O形圈的间隙来,一般不会专门加工两个配合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这幅图来自何处?

网友(点评):
呵呵,我的供应商。

网友(点评):
看这个比较清晰明了不是。哈哈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挤出极限图看起来清晰明了

网友(2015-09-15):
楼主和我的问题一模一样,同求

网友:
和楼主的问题一样,同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