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文件后缀是.MODEL怎么转STP

楼主(2013-12-05):
CATIA文件后缀是.MODEL怎么转STP

网友A:
菜单里有个另存为的选项,保存的时候选择一下保存的格式。保存后的三维的面可能会有破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里有个另存为的选项,保存的时候选择一下保存的格式。保存后的三维的面可能会有破损。

另存图框是暗的不允许选的

网友:
可以先转part文件,不行就新建part,把MODEL中特征拷贝到新建part中,再另存

网友(2022-12-06):
引用 网友A:
菜单里有个另存为的选项,保存的时候选择一下保存的格式。保存后的三维的面可能会有破损。

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有时间还不如自己画

网友:
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就直接可以批量转换了

网友(2023-01-24):
菜单里有个另存为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