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泵实际输出功率

楼主(2013-12-05):
液压马达排量V=10mL/r,供油压力P=10MPa,流量Q=24L/min,总效率=0.75,请问实际输出功率是多少?
问题: 1.实际输出功率和泵选配的电动机功率有无关系?
          2.实际输出功率 P0=(10*10^6*24*10^-3)/0.75*60=5.3*10^3,这样计算对不对?
以上两个问题,还请前辈不吝赐教,晚辈先行谢过!

网友:
总功率按电机算吧 实际功率按输出功率看   这个我一般只看排量和压力的

楼主:
看看这道题,计算对不对啊?

网友(点评):
P=mgh=ρVgh=ρgh*V=压力*流量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这道题对不对啊?为什么要除以60?

网友(点评):
我知道了,因为功率的单位是米/秒,所以除以60的吧。

网友:
呵呵,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p轴=5.2kw
原动机与输出功率关系 要考虑 连接方式   功率裕量 K

网友:
又回到大学课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