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4毫米厚700毫米宽聚乙烯板,要使用多大的气缸,压力才够?

楼主(2013-12-05):
切4毫米厚700毫米宽聚乙烯板,要使用多大的气缸,压力才够?

网友:
用三维软件去做应力分析~~得出压力~

网友A:
推荐用冲击气缸。切钢筋都用冲击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冲击气缸。切钢筋都用冲击气缸。

那这冲击气缸改选多大的呢?谢谢!

网友(点评):
建议咨询一下冲击气缸厂家。我知道有个山东金马气动。但没用过他的产品。只是咨询过。

网友:
用水流切割。

网友:
冲压手册上有冲裁力计算公式:

式中:I=700,t=4,再查出所用聚乙烯板的抗剪强度,就算出冲裁力F了。

询问一下你们公司的气源压强P,普通工厂多在0.5MP(5公斤)
根据公式 F1=P×S=P×3.14×R^2算出气缸半径即可。

式中F1要大于F,例如取F1=1.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