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能量法求杆件冲击应力的公式,请教

楼主(2013-12-05):
用能量法求一个杆件受到冲击时的最大应力的公式很简单,那这个公式适用于用到一个由很多杆件组成的系统里面去吗?也就是把这个系统当做一个杆件,一个弹簧,它有一个整体的刚度系数,在计算一个重物落到这个结构上的冲击动荷系数时,可以先求出重物放到结构上的静载荷时在承载点的变形,然后再套到那个包含跌落高度的公式里,算出来就是冲击动荷系数,请问这样行吗?

另外,如果这样可行的话,还有一种情况是在这个结构上再垫一层橡胶板,或许相当于两个弹簧的串联,在计算这种情况下的冲击动荷系数时,也可以再把它俩看成是一个整体,然后先算出静载下的变形(此时包括原来单独结构的变形和橡胶板的变形),再代入公式得到结果,这样行吗?(或许有其他的公式,从能量法再推导出来)

还有,对于脆性材料和塑性材料,是不是假如计算出来的冲击载荷大于强度极限,对于脆性材料来说是直接断裂,而塑性材料还能先塑性变形吸收能量而断裂不了?也就是韧性。

网友:
哈哈,看来一涉及到计算,就没人回帖了,有木有?

网友(点评):
材料都有冲击韧性的,只是塑性材料大,脆性材料小。比如,不能说空气不导电,是绝缘体,这个是有先决条件的。关于冲击韧性,一般的材料手册上都有写的,可以参考哦~

网友A:
动力学这块不熟悉,提几个猜想吧,欢迎大侠们指点。
1.楼主的重物速度快么?举个例子,子弹射击一块水平放置的钢板,钢板的响应肯定不会是子弹静止放在钢板上的样子。
2.还是和速度有关,如果重物的速度大于应力波在橡胶里面的传播速度,就不能那么等效。这个也适用于1.
3.冲击韧性的实验是对于材料,但是在结构上,由于缺陷和应力集中,结构很可能到不了强度极限就失效了。
4.结构在受到冲击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发生屈曲,这是不同于静载的。很小的力就会造成结构的不稳定。
5.对于上面的3、4点,如果有结构断裂或者屈服,就有可能造成结构刚度的剧烈变化,坍塌、屈曲都有可能。

就想到这么几点,对与不对,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扯了半天也没有答案,不知道楼主会不会失望,哈哈

网友B:
这样就要求出等效刚度。我看到有些大型结构求振动频率的时候也是通过等效的办法来的。汽车碰撞的计算模型也是通过等效来的。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我觉得可以。

网友(点评):
前辈,汽车碰撞都塑性变形了,计算等效刚度有意义么?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求振动频率是线性过程,叠加之后,会有误差,但是还可以接受。不知道这个也可以用在楼主的模型里面么?如果楼主的模型变形大的话,线性的东西就没法用了。

网友(点评):
当然这种方法精度低呀。我看的是本比较老得关于汽车碰撞的书。里面将汽车车架前端用等效质量,等效刚度来计算,并假设了相应函数,也给出了计算和实际测试的对比。当然现在都是用有限元算。

网友(点评):
从前的碰撞设计没有接触过,谢谢前辈提醒,回头再看看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学这块不熟悉,提几个猜想吧,欢迎大侠们指点。
1.楼主的重物速度快么?举个例子,子弹射击一块水平放 ...

谢谢大侠分析,大侠讲的很好,开阔视野,特别是受压失稳的情况需要考虑到,对于这种问题如果精确算可能确实会比较复杂,尤其是需要用到动力学方面的知识,不知道用能量法和看成整体的思路有没有合理性以及达到一定的精度

网友(点评):
重物速度慢,结构变形小,而且都处于线弹性区,可以这么等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要求出等效刚度。我看到有些大型结构求振动频率的时候也是通过等效的办法来的。汽车碰撞的计算模型也 ...

谢谢大侠提供资料,我觉得也有合理性,先算某一点在静载下的变形会相对简单一些,再根据这个算整体范围内的冲击动荷系数

网友(点评):
你结构复杂的话计算等效刚度也是蛮复杂的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