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预热工装,请教

楼主(2013-12-05):
设备要求是在焊接隔板时能对叶栅和隔板体(隔板外环)之间的焊缝进行预热 预热温度在200度至350度之间  求前辈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A:
感应加热。
具体的温度控制可以去问问做感应线圈的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加热。
具体的温度控制可以去问问做感应线圈的供应商

你说的时类似于红外加热或者绳子型加热器吗?公司好像是想利用丙烷或乙炔来进行火焰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