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这家公司使用sw一个月了,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3-12-05):
        以前一直用proe的,后来这个公司开始使用solidworks。已经使用一个月了,自己摸索,基本的操作都没什么问题,软件在装配画图时还都比较简单。但有时候还是不习惯,比如说改图时经常出现参照遗失或者再生失败等问题。有时保存时好好的,再次打开就会出现零件遗失了,或者零件都散架了的情况。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关于solidwork使用注意事项的资料啊,还是说本软件本来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另外设计大型装配体时什么软件比较好点。。

网友:
那个Solidworks装配体得和零件图放在一块,如果完成装配后,移动了零件的存放位置或者删除了,就会零件遗失

网友(点评):
应该是说将零件移动到其他文件夹或者删除,或者改名

网友A:
SW正确操作是不会出现那种错的。注意下同名零件,是否和其他混在一起,还有SW会自动锁定文件夹,如果你在两个文件夹里有同一个零件,它会自动加载(相同名字就会),没有的话就会自动搜索,关掉装配体前,最好先保存。装配体里的零件必须文件夹里有,不然会出错。还有种情况,你在文件夹里将装配体存到另一个文件夹时,这个装配体就锁定前面那个文件夹里寻找。如果在同一个文件夹里的装配体中,你更改了某一个零件,但是你未能及时更改零件所对应装配体,等你下回打开就会出错。

网友:
  参照遗失的原因有装配时选到的特征被改动或者消失了,装配定位时尽量选择不会有改变的特征。还有可能零件所在的文件夹被移动的问题,开始装配后就不要随便移动零件所在的子文件夹位置。方案未定的时候每种装配方案要独立保存,免得改了一个零件之后,几个总装都跟着变了。有些标准件在打开装配图时要先把插件打开,有时会消失的。还有可能因为版本问题网上下载的标准件模型不会在装配图中打开,需要单独把标准件零件打开,再到装配中解压缩。用多了就知道哪些地方要注意了,以后不会这么麻烦的。文件管理是个重点,尽量少移动,多存档,带上版本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正确操作是不会出现那种错的。注意下同名零件,是否和其他混在一起,还有SW会自动锁定文件夹,如果你在两 ...

谢谢,一般情况都是用的自带标准库里面的螺栓等东西后出错的情况非常多。你们使用的也是自带的标准库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点评):
标准件要先保存在文件夹里,再去装配,这样就不会了。

网友(点评):
在SW里选好规格,保存在所要装配的文件夹里,建议一般情况下不要用紧固件做固定件用

网友(点评):
在SW里选好规格,保存在所要装配的文件夹里,建议一般情况下不要用紧固件做固定件用

网友(点评):
螺丝也要装配上吗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因为坚信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所以用什么软件都没有障碍。

网友:
装配体完毕-——文件——打包——保存到文件夹(新建的文件夹),文件夹的的装配体与零件是不能分开的,否则就会出现零件遗失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般情况都是用的自带标准库里面的螺栓等东西后出错的情况非常多。你们使用的也是自带的标准库吗? ...

使用自带库容易出问题。如果换个电脑打开基本全乱。我的做法是把开始选中的自带库的零件存到使用作业文件夹里。

网友:
同名的零件最好不要同时打开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一般都自己弄个标准件文件夹,将常用的标准间添加进去,,在需要的时候就直接从这里面调用了。

网友:
那些遗失的重新解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08):
建议使用  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先画装配体后分离零件)。修改零部件后可以自动更新。自下而上设计(先画零件再装配)靠装配关系,就是很容易修改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