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热处理后变形,请教

楼主(2013-12-05):
图片中的内螺纹我司是用精度为6G的挤压丝攻加工的内螺纹,热处理后老是6H螺纹通规不到底。

请问:热处理前的丝攻是否用错了精度等级?

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无法解决
就是攻丝好了之后热处理
导致螺纹变形
一般螺纹大02毫米
再热处理

网友(点评):
大0.2?

网友B:
热处理完了,再攻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完了,再攻一遍?

渗碳的零件,热处理后很硬,很难攻.
再次装夹.不好定位,只好手动攻牙.

网友B:
淬火前塞点东西,保护一下??

网友(点评):
对的,特别是渗碳前保护一下,没渗上碳就可以后攻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火前塞点东西,保护一下??

这个正在试,效果一般,还是有不到底的.现在打算用一个长20的螺栓塞住再测试.

网友(点评):
还要试吗?拧个螺丝上去,这是常规做法。

网友(点评):
赞同!我们公司一直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个工艺流程错了,一般来讲,螺纹不允许淬透!热处理时螺纹部分需保护!

网友C:
按螺纹的规格 配上螺丝,再热处理呢,应该能保护住螺纹 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螺纹的规格 配上螺丝,再热处理呢,应该能保护住螺纹 个人意见

赞一个。

网友:
螺纹一般不热处理,保护一下,上个螺钉。

网友:
有没有热处理方面的大侠出来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无法解决
就是攻丝好了之后热处理
导致螺纹变形

有没有热处理前的用的丝攻?

网友(2014-06-21):
做防护螺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