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机前后轮如此差异,为何

楼主(2013-12-05):
如图拖拉机的前轮与后轮轮胎直径和宽度不一样,有的前后胎纹也不一样,为啥要设计成这样,大家来分析分析

网友:
后轮是驱动轮,

网友:
找一本汽车设计手册,里面有介绍

网友:
驱动轮带人字花纹,转向轮带槽。现在拖拉机有四驱的。

网友(点评):
第二张中的估计就是四驱的

网友(点评):
就是四驱,,,,前轮轴有驱动差速包。

网友:
后轮是驱动轮,前轮不是,就这么简单吧。

网友:
前轮转向后轮驱动吧

网友:
前轮光滑,那么不存在花纹影响转向的问题,也不太可能存在打滑问题,因为后面推着走。

网友:
前轮是转向轮

网友:
驱动轴  受力情况

网友(点评):
呵呵,你到底想说啥

网友(点评):
你把这两个问题考虑一下就可以得刀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后轮大防止陷进泥里爬不出来

网友(点评):
为啥这样呢

网友A:
人字花有扒力,前轮那种没见过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见过,是最后一张的前轮吧

网友:
后轮是驱动,没有看到前轮有传动装置呀

网友(点评):
呵呵!我开过拖拉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字花有扒力,前轮那种没见过

是的,那种前轮带驱动吗?

网友:
1.这个应该是因为驱动轴受力,后轮在抓地的那个时间点是相对于地面静止的,那么车头在发动机作用力下有一个延后轮轴的切线作用力,从而以后轮着地点为支点与拖挂箱连接点形成一个杠杆作用,将拖挂箱的重力反作用于车头上,增加车头轮子的抓地力。
2.后轮大应该是为了增加力臂,宽是为了增加与地面的接触面积,从而增大摩擦力。
3.相反前轮小且窄,是为了减少前进时在前进方向的摩擦阻力。前轮纹路与轮轴垂直,则是为了增加转弯时轮胎表面与地面的摩擦力,方便转向。

小弟也不太懂,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若有不周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点评):
就是想看看这样的分析,具体对不对那是另说,最起码是有个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