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在车削机床上安一个铣延伸头,需要什么技术参数

楼主(2013-12-05):
我有一个国外的客户,说要在车削机床上安装一个铣延伸头,做简单的车铣加工
使用BT50锥柄,伺服电机型号MAC112D-0-HD-2-C/130-A-0,其它要求都没有
说是自己可以安装,
可是我问工厂的时候,他们跟我提了一大堆技术问题,我也没记太清,
请问我还需要跟客户要什么技术参数?

网友A:
延伸多少?
行程应该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伸多少?
行程应该知道吧

刚才我问客户,他说没有要求,因为还可能安装到其它的机床上去用,
只是简单的铣加工,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吧
工厂老是追问我拉刀方式,我对机械几乎没有了解
请问您知道这个拉刀方式是怎么回事吗?
客户是欧洲的,他们那边普遍是手动拉刀还是自动拉刀?

网友(点评):
应该是自动拉动,你要小心,非常小心 他现在什么都不要求,到时候,就什么都要求了 最好,写个书面说明签个字,盖个章

网友B:
装刀方式,注意车削主轴的定位,不然你上面在铣,下面主轴的会动

网友:
能随便拆卸肯定是手动拉刀,想多了

网友C:
能随便拆卸肯定是手动拉刀,想多了。就是洗的时候主轴要抱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刀方式,注意车削主轴的定位,不然你上面在铣,下面主轴的会动

客户说他会解决安装问题,
这样的话,是不是让工厂给出一个常规方案,然后由客户确定就可以做了?
还有没有其它要求呢

网友(点评):
你看看车铣复合中心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随便拆卸肯定是手动拉刀,想多了。就是洗的时候主轴要抱紧啊

客户说他自己会解决安装问题,
这样的话,是不是由工厂给一个常规方案,然后交给客户确定就可以了?
还有其它技术要求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伸多少?
行程应该知道吧

是的,生产之前肯定会有合同确定的
但是这方面的专业英语我也没太接触过,给他翻译了几次拉刀方式,我问他是automatic broach way or manual broach way,
可是他好像不太理解
我这样翻译准确吗
不知道前辈能否解答
或者指教一下拉刀是一个什么样的动词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刀方式,注意车削主轴的定位,不然你上面在铣,下面主轴的会动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机床
如果让客户给车铣复合中心拍几张照片
然后发给工厂看
他们是否能给出方案呢?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看什么人,有什么能力,做什么事

网友(点评):
看什么人,有什么能力,做什么事

网友:
你客户机床型号,加工零件要求,以下也是一个车床上改制的延伸头

网友:
加动力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