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加速度,请教

楼主(2013-12-05):
在选用电机时,所涉及的加速度到底是电机引起的转速加速度呢还是带动螺杆产生的径向加速度,纠结中。。。。。

楼主:
应该是轴向,不好意思,混了

网友A:
通过螺杆轴向加速度计算电机转子角加速度,同时将螺杆的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根据电机轴转动惯量和加速度计算电机的加速扭矩。

网友(点评):
所有负载的加速度都要算进去。

网友:
顶个吧,求大神解释

网友:
怎么没人说呢!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螺杆轴向加速度计算电机转子角加速度,同时将螺杆的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根据电机轴转动惯量和加速 ...

能具体点么  看的有点不清楚  如果可以  能不能附上公式或图片呢?

网友:
找一本PMI丝杆电机选型看看,上面的例子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