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的数控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3-12-05):
前面搞了个三轴的数控装置,最近想设计个带旋转轴的数控铣
但我不知道怎么编程,或者编程后刀具的具体运动方式。
比如图中刀具从A点走到B点 的直线运动,
如果按时间点算的话每次相同时间内转相同角度,但相同时间内X轴缩进的位移是不同的,所以有点困惑。
看书上有个轮廓控制(还个速度控制),是不是表示我定义了A/B点的X/C坐标后,
系统会自动的调整X C轴速度,按AB直线以恒直线速度移动啊。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你在玩三轴的时候玩过"极坐标"吗??直接指定起点终点坐标就可以你

网友(点评):
直线是会走直线 我就想知道走这条直线时系统会不会自动协调X C轴速度

网友:
G1 X Z C 系统会自动分配计算速度的,通常是以最大的移动距离或者位置那个轴作为计算的基准,其他轴快或者慢由系统自己解决,不劳你费心的....

网友(点评):
哦 那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