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球的弹性模量是多少?

楼主(2013-12-05):
我用到一个陶瓷球,和不锈钢接触,想算算他们之间的接触实际情况

陶瓷的弹性模量是多少,泊松比是多少?去哪里查呀!

楼主:
我用到一个陶瓷球,和不锈钢接触,想算算他们之间的接触实际情况

网友(点评):
轴承啊?找本材料手册,上面有的

网友:
那叫氧化锆和氧化铝吧,比不锈钢大,具体可以查手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到一个陶瓷球,和不锈钢接触,想算算他们之间的接触实际情况

不是轴承是密封件

楼主:
材料手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