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型号相同的机床,靠什么来区别呢?

楼主(2013-12-05):
如果有一些型号相同的机床,靠什么来区别呢?如果是靠机床上的铭牌,那如果铭牌被调换了怎么办?
汽车有车架号,用钢印敲的。机床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呢?

网友:
你排量2.0的宝马和排量2.0的比亚迪的车标换一下难道你就分不出来了吗???

网友(点评):
哈哈,经典回复

网友(点评):
不是所有的汽车都是你见过的

网友(点评):
如果都是第一次,分辨不出来

网友(点评):
我比喻的意思是每个机床厂生产的同型号的机床外形状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沈阳的620车床和牡丹江的620车床!就好比汽车的大灯与前脸。同一排量,标志换了依然人的清楚!

网友:
固定资产编号,自己贴标签(公司写的),出厂编号(名牌带的)

使用情况(维修过的),安装位置,

网友:
一些重型机床都有编码,非标设备厂内编号。

网友:
放置的位置
固定资产编号
等等

楼主:
感谢诸位的回复。但我还是有疑问:铭牌可以自己做一个贴上去,固定资产编号也是写在纸上贴上去,同样可以更改。还有放置位置,用叉车调整一下就变化了。
假设我有两台同一工厂、同一型号的机床,一个好一个坏。我用上述的办法把它们对调一下,谁能知道?如果我向别人借钱,说好了用好的机床做抵押,结果我到时候给他个坏机床,他找谁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诸位的回复。但我还是有疑问:铭牌可以自己做一个贴上去,固定资产编号也是写在纸上贴上去,同样可以更 ...

每台机床都有机床编号的,刻在创身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诸位的回复。但我还是有疑问:铭牌可以自己做一个贴上去,固定资产编号也是写在纸上贴上去,同样可以更 ...

机床出场也是有编号的,应该刻在床身上的

网友:
做铝牌牌,用拉铆钉压上,一般安装在容易看到的,但是碰不到的地方,除非人为破坏,一般不会掉的。

网友:
机床出场也是有编号的,应该刻在床身上的

网友(2014-08-07):
仔细检查一下床身,一般正规公司床身上都有编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