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滚筒对海水的影响

楼主(2013-12-05):
有一滚筒,类似于采煤机的滚轮,最大外径是322mm,转动速度是77-130r/min,请问该滚筒在海水中转动时对周边海水的影响如何分析?

网友:
全部浸入在海水中么?滚筒的内外表面是不是都与海水接触?

楼主:
是的,你可以想象成采煤机就在海水中工作的状态

网友(点评):
你这想象漏洞也太大了点。采煤机挖出的煤即刻送走了,海也排走了吗?这个需要流态模拟。

网友A:
刚刚用用fluent算了一下,如果那个滚筒是个纯圆形,上面没有一点坑坑疤疤,那么对于周围海水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用用fluent算了一下,如果那个滚筒是个纯圆形,上面没有一点坑坑疤疤,那么对于周围海水的影响是非常非 ...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一铣刨头在海底铣削泥沙,设置一吸泥口来吸取铣刨头扬起的泥沙。其中,铣刨头的圆筒直径为260mm,圆筒上固定有螺旋形式的铣削齿(类似于采煤机的滚筒),高度为62mm,即铣刨头的最大直径为322mm,最大转速为130rpm。请问,铣刨头在铣削泥沙的过程中,被搅浑的海水是怎么样的一个区域范围?这对设计一个合理的吸泥口至关重要。

网友(点评):
你这个有点复杂了,仿真做出来的结果不知道还能不能用,看你的尺寸也不大,就去做实验吧,这样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用用fluent算了一下,如果那个滚筒是个纯圆形,上面没有一点坑坑疤疤,那么对于周围海水的影响是非常非 ...

请问你的fluent软件是那一版的?是中文界面么?

网友(点评):
这种软件都没有中文界面的。 ansys13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用用fluent算了一下,如果那个滚筒是个纯圆形,上面没有一点坑坑疤疤,那么对于周围海水的影响是非常非 ...

你能把你用fluent模拟的步骤发给我么?我也学习一下,谢谢。邮箱:418943623@qq.com

网友(点评):
这个很简单的,随便找本书看一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