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02和M30的差异?

楼主(2013-12-05):
如题,感觉M02和M30的功能差不多,有些弄不清其差异,求指教。

网友A:
不一样
M02是程序到此结束,系统不再往下读程序。
M30是程序结束后返回该程序首行。

网友:
理论上,M30是程序结束,工件计件并返回程序头,M02程序结束,工件计数;
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一样的,M02结束后程序也跳到程序头,有时候就是信号灯不一样,基本上这对指令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我们在课本上学的是二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
M02是程序到此结束,系统不再往下读程序。
M30是程序结束后返回该程序首行。

如果用了M02,在程序结束后,你再按循环启动,理论上机床会做什么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了M02,在程序结束后,你再按循环启动,理论上机床会做什么动作?

没有动作了……

网友:
我一把刀程序做完后,换刀前用m00,没用过m02.

网友:
我感觉没什么区别 两个都用过

网友:
m02程序结束,停止动作。
m30是程序结束,停止动作并还回程序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