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哪个参数啥的能控制报警消除后程序是否回到程序首?

楼主(2013-12-05):
请教:有的机床出现报警,按RESET消除报警后,光标自动移动到程序首,很安全,有的则不然,需要手动回到程序首,(有一定危险,)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你程序的结构,例如你在程序中指定你 G16和G68,G52,G95之类的代码,你在中途暂停后要重新对,不然即便程序重新运行也会出现乱的一塌糊涂

网友B:
是有的机床是这样,还有有的机床上面的某些程序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的机床是这样,还有有的机床上面的某些程序是这样?

初步看是机床,因为每个机床只有一个加工程序,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程序的结构,例如你在程序中指定你 G16和G68,G52,G95之类的代码,你在中途暂停后要重新对,不然即便程 ...

我们的程序比较简单,只要从头执行就没有危险。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机床消除报警后,程序不自动回程序首,这样如果操作者不小心,就可能有危险。

网友:
你用的什么系统,程序长不长,不长的话发一个上来看看。另外你可以自己在某个机床上单独再编写个几条小程序,运行一下看看还是不是这种情况,以此来确定是否能排除机床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程序比较简单,只要从头执行就没有危险。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机床消除报警后,程序不自动回程序首 ...

回到编辑模式,多按几次复位,看光标是否已在程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