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我设计的缸体止推镗杆

楼主(2013-12-05):
设计说明:
1、用于组合机床的镗车头上,因此不要问我为什么柄部设计成那样,自己找个镗车头的图纸来看看就知

道了。
2、尽可能以简单的工艺和最低的成本来制作(自己使用的)
3、尺寸可微调,需要调整2把刀的径向尺寸和两个刀尖轴向距离,因此其中一把刀可调整直径尺寸,另

一把刀需要调整径向和轴向2个方向的尺寸。其中调整轴向尺寸的螺钉直接利用国产铣刀盘的压块螺钉,

这种螺钉一头是左旋一头是右旋,刚好可以双向调整。
4、调整精度靠打表(为了简化制作)
5、刀体强度较好,能承受一定的冲击。做过发动机缸体都知道,止推面上有缺口,原有的刀杆装的是小

刀夹,刀片强度不够,容易崩刃,所以这里选用钎焊刀,刀体强度较好,制作成本低。

网友:
看着不错

网友(点评):
看着很粗糙

网友(点评):
我没玩过这种玩样,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点评):
说过了追求以最简单的工艺和最低成本制作,当然粗糙

网友(点评):
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枯藤大侠注意没?刀尖应该是在中心线上,而不是刀杆、、、、三维图看的不是很确定,似乎是刀杆在中心线上。

网友(点评):
谁说的"刀尖应该在中心线上"

网友(点评):
刀尖有三种情况,正向偏离中心,在中心线上,负向偏离中心,各有不同影响

网友A:
我们的止退是涨刀的,
镗杆定心呢?
没看到止口定心
你这个普通螺钉调到,刚性,精度,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止退是涨刀的,
镗杆定心呢?
没看到止口定心

我们也是径向走刀的
没有定心,因为镗车头上没有定心的结构,直接锁在横移机构平面螺孔上的
还没做好,等实际使用后我会在发帖说明

网友(点评):
没看出来,你们是怎么径向走刀的,谢谢

网友:
期待中啊,,我看你这刀杆很适合我一个工件加工,,现在用雕刻机来做,,,还做不好,蛋痛中,,

网友B:
价钱合适的话帮我做一个,,,,或者给个三维模型,我自己出图做,,

网友(点评):
结构都展示给你看了,看图片你也能做出来呀,

网友:
出个三维模型吧

网友A:
我还是想和你聊聊涨刀

网友:
期待实物。特别是四个侧定位螺钉的震动松动情况。列为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想和你聊聊涨刀

径向走刀靠的是机床的镗车头横向进刀机构,我这镗杆是固定在横向进给机构上的,就是以前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设计的镗车头,

网友(点评):
没想明白,是齿轮齿条吗?谢谢 还是斜块拉杆?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齿轮齿条结构不好,齿侧间隙大,不容易调整,还是你说的斜块拉杆的好

网友C:
很不错。
最后一张图,右面有个圆柱零件。请问功能。

网友:
刀受力大些的时候稳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钱合适的话帮我做一个,,,,或者给个三维模型,我自己出图做,,

嗯,谢了,看结构自己弄一个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 最后一张图,右面有个圆柱零件。请问功能。

前辈,那就是一个堵头,将加工键槽的工艺孔封住,减少粉尘进入内部

网友:
学习,争取做一个试试性能

网友:
建议加一个刀柄轴向力的锁紧块,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有一定道理,但结构变得复杂,制造难度增加,而且刀具轴向受力很小,我们的零件精度也不很高,加不加这个锁紧结构影响不大

网友:
有反向倒角刀吗

网友:
有一点不明白

网友(点评):
从结构上考虑的,首先安装刀具的方孔放在中心方便制造,其次刀尖偏离中心线可以防止“扎刀"(正向偏离),第三 ,可以增加刀具前角来补偿刀尖不在中心上的影响

网友(点评):
依然不是很明白,对“正向偏离”尚有疑惑,望大侠解惑,或者有资料推荐,先谢过大侠了。

网友(点评):
金属切削原理的书里应该会有这方面的介绍,最好看看90年以前出的书

网友:
留个记号,回头看看!

网友:
         制造成本也不便宜呀

网友:
弱弱的问句,止推是指什么动作啊?

网友:
大侠,有实际加工的图片吗,没用过,不是很了解。

网友(2014-12-21):
加工的孔深会达到多少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