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橡胶吸盘把重50斤的水泥板吸起来,寻求合作

楼主(2013-12-05):
有一个考虑,用橡胶吸盘把重50斤的水泥板吸起来,水泥板一面是光滑的,谁了解橡胶吸盘或熟悉这方面的结构可以合作。

网友:
是瓷砖吗?市面有卖的,自己找

网友:
用一定大小的轴流风机加橡胶吸盘用负压转换管阀控制就行了。

网友A:
给2倍的安全系数
在吸盘产生半个负压的情况下
直径112.8mm的吸盘,可以满足要求
这个要设计一个吸盘框,框上做个拉杆,拉杆拉着吸盘产生负压
产生负压后,用机构去挪动那个框,就可以实现搬运了
市面上应该有,你看看Misumi。如果没有,出点钱,哥们给你设计一款

网友(点评):
有些担心水泥板的表面粗糙度。小心漏气。

网友(点评):
那得先看看样品,如果平面度、光洁度达不到可以用吸盘吸起来的情况,就不建议开发这种吸盘,而是用别的方法

网友(点评):
用大面积海绵型吸盘应该可以,大纸箱都能吸。

网友:
简单点儿的板与板之间洒点水,平抬平放。ok!

网友:
用胶水粘在吸盘上就可以了。

网友:
今年的广州包装会展看到过一种移物装置  什么东西都可以吸 就是忘记了叫什么

网友:
楼主应该把实物参数说下吧 再配个图片 这样社区的高手才好帮你

网友:
只要你的板材不是网格状的镂空物料,真空吸取都不是问题,最多就是确认选择吸盘还是海绵吸具的。
还是大家说的,给些参数评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2倍的安全系数
在吸盘产生半个负压的情况下
直径112.8mm的吸盘,可以满足要求

看了米思米,有相关吸盘,好像要配一个动力吧,比如轴流风机,是不是,这一块我不懂的

网友(点评):
轴流风机估计产生不了那么大的真空度。你需要工业用真空发生器。买东西,靠谱的思路是到技术论坛问到准确的名词,然后到万能的淘宝看看,就知道长什么形状,顺带了解几个供应商的名称,然后直接找到厂家

网友(点评):
用真空发生器吸取800*800*10的瓷砖(有花纹)轻松实现。

网友:
看似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