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牛刨

楼主(2013-12-05):
刨床在自动抬刀的情况下,回程正常抬刀,再进给时,刀没能放到底还是有点翘,请教大师们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抬刀是靠油缸吗?没见过,如果是靠油缸的,检查下阀动作正常不

楼主:
抬刀是有抬刀油缸的,就是抬好了之后没有回到底不知道是不是油缸回油回不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