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切割钼丝为何总断?

楼主(2013-12-06):
产品是CuW合金棒材,车加工完后,在平面上割2毫米宽、5毫米深的槽。但钼丝一天要断5-6次,请问是什么原因?
线切割是苏北生产的,快丝。
CUW棒外圆约45毫米,密度约12
请教!

网友A:
断丝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啊,具体要去现场看看才能判断。
最常见事故断丝是电流过大。割薄板的时候为了割快点于是调大电流,割厚板的时候忘记调小了,于是割不了多久就断丝了。

网友(点评):
好像电流过大的话不是导致断丝吧,兄弟。电流过大通常是导致线切割表面质量比较差。你动手操作过线切割机床没?

网友B:
感觉2毫米宽、5毫米深的槽用线割不合适,估计是被割下来的废料挂断的。好多割下来的废料没固定好就容易挂断钼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丝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啊,具体要去现场看看才能判断。
最常见事故断丝是电流过大。割薄板的时候为了割快点 ...

有可能,已告知生产注意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2毫米宽、5毫米深的槽用线割不合适,估计是被割下来的废料挂断的。好多割下来的废料没固定好就容易挂断 ...

多是没有割完就熂钼丝的

网友:
楼主,造成线切割断丝原因很多。其中,电极丝上丝、紧丝对线切割的钼丝影响比较大。具体原因如下:在上丝、紧丝的过程中,如果上丝过紧,电极丝超过弹性变形的范围,由于频繁地往复弯曲、摩擦,加上放电时遭受急热、急冷变换的影响,容易发生疲劳而造成的断丝。高速走丝时,上丝过紧所造成的断丝往往发生在换向的瞬间,严重时即使空走丝也会断丝。
若上丝过松,在切割较厚工件时,由于电极丝具有延展性且跨距较大,除了它的振幅大以外,还会在加工过程中受到放电压力的作用而发生弯曲变形,结果电极丝切割轨迹落后并偏离工件轮廓,即出现加工滞后现象,从而造成形状与尺寸误差,影响工件的加工精度。如切割较厚的圆柱体会出现腰鼓形状,严重时电极丝快速运转容易跳出导轮槽或限位槽,电极丝被卡断或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