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螺纹咬死,最近老遇到这情况

楼主(2013-12-06):
最近老是遇到三角螺纹配合咬死的情况,内外螺纹都是用的机夹刀,刀片用的瓦格斯,工件材料硬度也都合格,工件清洗的也比较干净,就是加上力以后,退出时咬死。求教!有人怀疑是螺纹半角的问题,哪刀具装夹时已赵正了。

网友:
是不是螺纹旋合长度比较长,然后受力时旋合部分弯曲导致?

网友:
什么材料呀,不锈钢?
什么螺纹?锥扣?

网友:
如果是不锈钢螺纹,拧紧力过大,容易出现咬死现象。

网友:
上点机油

网友:
不锈钢会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