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编码器的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带减速器的)能否代替 伺服电机?

楼主(2013-12-06):
请问各位大侠 ,   带编码器的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带减速器的)能否代替 伺服电机?  目的是做定位用(定位精度在1毫米吧)。

网友:
你这个是用变频伺服驱动器驱动吧,可以代替伺服电机。优点是扭力大,价格相对便宜。缺点是响应速度慢。看你的 详细要求了

网友:
做不到吧,如果可以的话伺服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很多设备就是使用变频电机配合编码器实现定尺送料的(见下面视频),送料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2MM。如果你使用减速机,定位精度要看你的减速机的背隙是多少。日本帝人公司的RV减速机背隙在0.5个弧分以内,国产的精密行星减速机1级减速的背隙在3-10个弧分,2级减速的背隙在5-15个弧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xNjU1ODA4.html

网友A:
如果只是定位,不要求加速度,完全可以,以前经常这样干。

网友:
怎样个实际应用呀,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4-09-17):
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定位,不要求加速度,完全可以,以前经常这样干。

这要看定位精度要求高不高,电机转速,机械惯性,电磁抱闸,对它都有影响

网友:
对,还是看要求,精度不是很高,应该是可以的额

网友(2015-08-20):
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