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国内外都有什么交工方法呢?

楼主(2013-12-06):
此零件较小,为内六角,属于异型孔,求解其交工方法。谢谢。

网友A:
最好给个大概尺寸   这个可以冷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给个大概尺寸   这个可以冷镦吧

属于小工件,就像一般8个大的螺母,还有就是若果是盲孔呢?

网友:
前面说的冷墩,还可以钻,还可以电脉冲,冷墩的效率是最高的,电脉冲效果最好,参考百度数控车车内六角,钻内六角等知识

网友:
照片上的零件明显是冷镦出带六方孔的毛坯后再车外圆端面

网友:
网上有段冷镦机工作视频,看看吧。

广告有点长了,拍视频那家伙不知道把操作工换成美女吗?还能养眼点。

网友:
图片太简单了,多放点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属于小工件,就像一般8个大的螺母,还有就是若果是盲孔呢?

盲孔也是可行的  不过选择冷镦需要看量的大小   需要开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孔也是可行的  不过选择冷镦需要看量的大小   需要开模的

您展示的冷镦件是不是外观和没孔的形状都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用冷镦加工即可完成,最好发个图纸看看,没难度的。

网友B:
插床应该也可以加工这个零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床应该也可以加工这个零件吧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展示的冷镦件是不是外观和没孔的形状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不太了解冷镦这个加工方法  看了您的图  感觉零件是不是不能被加工成外圆内方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