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左右的热锯机和冷锯机大概什么价格?

楼主(2013-12-06):
1800左右的热锯机和冷锯机大概什么价格?谢谢。

网友:
这个你只能查你现在手里图纸重量,再询吨单价了,重量差异很大,

另外,还分固定锯与移动锯,价格也差的挺多了,

比如1800热移动锯,30多吨,你找3-5个厂家询价,南方北方的,差好多万,

看你对甲方的报价了,这个没法一概而论,

楼主:
如果要锯切深度650  那需要选什么规格的   固定的就行
我只要大概价格 ,如果三四十万    一二百万这样

网友:
大圆锯,主要是用在产量有要求,多根的材料上的,产量小,单件的,你可以用带锯,要先选择了产量与材料,之后才能谈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