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伸缩电缆线?

楼主(2013-12-06):
我现在在设计一台输送机器,后一节相对前一节可以伸缩的,电线要从头走到尾,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构?像天车好像的不太好,太占空间,最好能够精巧一点,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A:
有卖小直接电缆卷筒的,买一个挂到设备上就可以了,

还有内置式的,蛇形电缆收受器,放里面的,比较贵,

注意,直径小了,或者卷的厉害了,电缆要用德国的高柔电缆,要求强度的,有加防护的,抗拉的,都有,找代理商仔细询问吧,

网友(点评):
高柔电缆,这个我们深受其害啊,我们有台设备用到,里面的芯断了,折腾了一天,切记切记用好的

网友(点评):
觉得回复很专业

网友:
像盒尺的功能

网友:
网上应该有专门这方面的电线卖的!

网友:
弹性电缆绞盘器,如果线路不多,用这个比较容易实现吧

网友:
天车滑槽式的好像不占什么空间啊。
嘿嘿,楼主想显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吊车臂上的拉绳传感器,这里绳子变电线啦!

网友(2014-02-06):
有一种机床上用的专门放电缆的类似于链条的东西,忘了叫什么了

网友(点评):
那叫拖链,也有人叫坦克链,这里用不了,那个太占空间

网友B:
用弹簧线,又名弹弓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弹簧线,又名弹弓线即可!

这个短距离好用。。

网友:
6楼的建议,很不错的啊,象大的龙门吊下用的,几百米长的电缆都没事。

网友:
可以做成油壓叉車管路的走法

网友:
用卷绕结构,像吊机起重机的伸缩臂上的钢丝一样。

网友:
将电线用滑轮掉在一个杆子上,这样的东西很多。

网友(2014-07-08):
看了楼主的图片,拖链的空间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卖小直接电缆卷筒的,买一个挂到设备上就可以了,

还有内置式的,蛇形电缆收受器,放里面的,比较贵, ...

楼上很专业

网友(2014-08-12):
像卷尺一样自动收线的那种,

网友:
igus的超柔电缆可以考虑下的

网友(2016-05-17):
楼主,你这输送带正是我所需要的,请问你这最长长度多少,最短多少,求交流

网友:
想了解下楼主的伸缩机构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有自回卷的线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