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边的实体怎么过渡到左边的圆柱体上?

楼主(2013-12-06):
右边的实体怎么过渡到左边的圆柱体上,谁来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
右边的实体是拉伸吗?可以直接拉伸到实体

网友:
是厚薄不一样是吧?

网友:
可以直接拉伸 选合并实体选项

楼主:
我是想让右边的实体过渡过去 ,拉伸的话好像是直着过去的。。。

网友:
看能不能添加几何关系

网友A:
此两个零件是在装配界面,还是在零件界面的独立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两个零件是在装配界面,还是在零件界面的独立拉伸?

是在零件界面里的,右边的实体不是拉伸的,是放样出来的

网友A:
参照左边的特征试试,看看行不。我是在零件界面分别拉伸两个特征,两零件的上面不是在同一水平面(同一水平面的我也试了,没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零件是不是在同一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照左边的特征试试,看看行不。我是在零件界面分别拉伸两个特征,两零件的上面不是在同一水平面(同一水平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