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排链轮上的排距不是标准,问可否制作

楼主(2013-12-06):
    我这边有一链轮是双排的   但不是用双排链条   而是用两条单排链条,  一条用来传递电机的原动力;一条用来带动另一根轴的转动。
    问题来了     假如按照标准   双排链轮用两条单排链条安装,两根两条是要干涉的,
    所以  我想加大链轮上的排距  ,因为没有接触过链轮加工,请问各位大侠这样加工制作是否允许?  就是 假双排?
    如果可以  那么其他多排链轮,排与排之间的距离都可以做成非标的?

网友A:
这个事情我干过呵呵,市面上部分的滚筒线就是这么做的,能做出来,如果你工况比较极端还是规矩的按照标准来吧!

网友:
我做了十几年的链轮了。就按照你需要的加大排距设计这个链轮(有这样的链轮的)。然后你只要买两根单根的链条就可以装配了。如果排距非常大,那还可以做两个单个链轮装配(做链轮方便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情我干过呵呵,市面上部分的滚筒线就是这么做的,能做出来,如果你工况比较极端还是规矩的按照标准来 ...

是的  和滚筒线相似

网友:
应该算是很正常的设计!

网友: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以前做的滚筒线用的多了。本着节约空间,当然离的近好一点。

网友:
排与排之间的距离可以做成非标的,我公司的辊道线上就是使用的双链轮,使用两条单链连接来传递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