铍青铜是什么材料,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它强化呢?

楼主(2013-12-06):
请问下各位铍青铜是什么材料,性能如何啊,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它强化呢?第二个问题是焊接1mm的铜板用什么焊接方式。

网友:
高性能铜合金  铍铜熔炼时候有毒   高性能铍青铜硬度在(HRC)38—43之间     固溶时效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解答,感觉现在国内都用钢铁吧,这种贵合金用的很少吧

网友(点评):
特定场合必须用它

网友(点评):
钢的导热性太差

网友:
用在做要求高的仪器或者其他性能高的弹簧

网友:
我们缝焊机上电极是这种材料

网友:
这种问题建议自己百度,网上资料很全。

网友:
铍铜模具

网友(点评):
铍铜模具现在多吗

网友(点评):
要求导热的地方用的多

网友(点评):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我们厂自己熔炼

网友:
铍青铜是以铍为主加元素的铜合金,铍含量一般为1.7%-2.5%。铍青铜是时效强化型合金,经淬火加时效处理后,其抗拉强度达1 200-1 400MPa,硬度达350-400HB。铍青铜具有高的强度、弹性极限、耐蚀性、耐磨性,良好的导电性、导热性和耐低温性,无磁性,受冲击时不起火花,以及良好的冷热加工性能和铸造性能,但价格较贵。常用牌号有QBe2、QBe1.7、QBe1.9等,主要用于制造重要的弹性件、耐磨件,如精密弹簧、膜片,高速、高压下工作的轴承以及防爆工具、航海罗盘等重要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