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用caxa绘制渐开线内花键的?

楼主(2013-12-06):
我这里有一个渐开线内花键的产品,是美制标准。
各位有没有会用caxa绘制内花键图的
麻烦高人指点,具体参数如图

网友A:
用caxa 画这个渐开线齿形有什么意义呢??用近似的圆弧画一个示意就行了吧,没必要那么精确吧。。

网友(点评):
????你就是这么干花键的?

网友(点评):
俺没干过渐开线花键,只干过矩形花键。。

网友:
如果你要是用于线切割加工渐开线内花键的话,那是必须得画精确了。。。

网友:
caxa里有个画齿轮齿形的命令,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B:
这是双径节花键,小的算模数,大的算外径。我算出来所有的数据都符合,,唯独内径是不一样的:43.657mm,比你图纸上面小了1mm,可能画图的有别的考虑把。

网友(点评):
ps:内齿和外齿,齿顶圆和齿根圆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双径节花键,小的算模数,大的算外径。我算出来所有的数据都符合,,唯独内径是不一样的:43.657mm,比 ...

变位系数不应该为零,这个需要通过计算算出来
上面的这些我倒是知道
关键就是这个变位系数
算准了小径大径就都符合了

网友(点评):
变位系数是0,我算出来大径精确尺寸是50.805mm.小径也不会算错,那么意味着画图的人自己改动了尺寸,可能他有别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xa 画这个渐开线齿形有什么意义呢??用近似的圆弧画一个示意就行了吧,没必要那么精确吧。。

我画出来然后拷到线切割caxa上
然后线切割内花键,必须要精确

网友:
能用SW转过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变位系数不应该为零,这个需要通过计算算出来
上面的这些我倒是知道
关键就是这个变位系数

你那个模数怎么计算的?
变位系数我算出来可不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双径节花键,小的算模数,大的算外径。我算出来所有的数据都符合,,唯独内径是不一样的:43.657mm,比 ...

我那个压力角是30度,你怎么按20度呢
如果按30度差距就非常大,你试试看
变为系数我算出来了,根据棒间距最大和最小算出来也是一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