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个忙,把程序编出来吧!圆弧实在不行啊

楼主(2013-12-06):
各位大神帮个忙,把程序编出来吧!圆弧实在不行啊

网友:
用CAD,CAXA等作图把直线圆弧交点坐标算出来,就可以编程了

网友A:
你是用生命在加工啊。。。。你是做模具吗?呵呵

网友:
使用cad把切点算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生命在加工啊。。。。你是做模具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