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精铸铝件?滑架以前用砂铸,现在想改用精铸

楼主(2013-12-06):
谁懂精铸铝件呢,我们公司的产品滑架以前是用砂铸的,现在感觉砂铸的精度比较低,后期加工成本比较高,现在想改用精铸,谁对精铸比较了解,介绍一下。介绍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

补充内容 (2013-12-17 13:36):
如果谁能推荐几个厂子就更好了,小公司,要求经济实惠的,我公司在西安。

网友:
做压铸要开模,非大批量生产做了亏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压铸要买设备,要开模,非大批量生产做了亏本

我们不是公司自己做,是找外协厂家做,这个肯定要上量的。以前做砂铸,现在想换个铸造精度高的方法,当然价格也要合理的,因为对精铸了解不多,所以问问大虾们。

网友(点评):
单一件要上量,不是一系列的,模具做了句不能改了,压铸模具价格都是以10W为单位的。你们做的滑架图纸发来看看,太长或者太大的的话供应商都找不到

网友(点评):
主要是看模具的大小。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找到合适的压铸厂家。我们公司的齿轮箱就是铝合金压铸件,十七个件模具费在50万,最大件5.6kg,最小件0.29kg。

网友:
诸暨一带有不少做的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不是公司自己做,是找外协厂家做,这个肯定要上量的。以前做砂铸,现在想换个铸造精度高的方法,当然 ...

不是太大的话可以考虑金属型,内部还是砂

网友:
铸造破有了解,改做铝模呗,把余量弄小点。

网友:
精铸就是压铸了,加工余量一般可以留到0.5mm。不过要批量大才好,但是生产能力那是非常大的,小件每天能压铸几万件,大件(5kg左右)可以压铸500套。根据实际量确定。

网友:
估计精度要求不高,荣模铸造,用水玻璃便宜点,硅溶胶贵

网友:
1.自硬砂精确砂型铸造:
      是一种适合各种复杂中、小型铸件型芯制作的高效工艺。可以生产壁厚仅有2.5mm的缸体、缸盖、排气歧管等复杂铸件。
2.高紧实砂型铸造:
       紧实度高,铸件的精度、表面粗糙度可提高2-3级,适用于大批量铸件的生产。
3.消失模铸造:
       能够获得表面光洁、尺寸精确、无飞边的少无余量的精密铸件。
4.特种铸造技术:
       包括压力铸造、低压铸造、熔模铸造、真空铸造、挤压铸造等。可使铸件尺寸精确、表面光洁、内部致密,铸件可实现少切削或无切削加工,一般适用于中、小型铸件的生产。

网友:
现在模具厂竞争激烈,费用不高

网友:
精密铸造和压铸是不同的工艺。
精密铸造适用于复杂结构零件、中小批量生产,公斤单价高于压铸(压铸公斤单价2~5倍),航空航天大量应用精密铸造铝合金件。
精密模具费用根据零件复杂程度有所差异,但与压铸来说模具费用可能只是1/10,精铸模具采用铝合金与一般碳钢材料,结构合理的话也可轻松生产数万件。

网友B:
针对贵公司产品结构和要求可与铸件厂家沟通,做金属型铸造和精密铸造均可取得不错表面质量,金属型价格比较低,与砂铸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不是公司自己做,是找外协厂家做,这个肯定要上量的。以前做砂铸,现在想换个铸造精度高的方法,当然 ...

我们的东西不大也不重,8KG左右,但是结构就相对复杂点,体积大概340x340x47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贵公司产品结构和要求可与铸件厂家沟通,做金属型铸造和精密铸造均可取得不错表面质量,金属型价格比较 ...

我们的产品金属型的价格大概要多少

网友:
这个东西只能做铝合金的消失模铸造吧?压铸和金属型好像都不好开模呀。

网友:
做金属比较好一些,模具费还算可以。铸件质量要好于沙铸的。

网友:
我的QQ568968898,可以解决模具问题。

网友:
压铸和金属模的重力铸造都可以,具体还要看了产品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