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公司有一台设备要提速,请教

楼主(2013-12-06):
本公司有一台设备要提速 ,采用的方式如图所示。 我计算完 电机的转动惯量 ,负载 及扭矩都满足丝杆的使用条件, 但是当我把加速度从1.4m/s2提升至2.8m/s2时 ,台面发生剧烈抖动 。

求原因。谢谢。

网友:
1.运动部分太重,要减重
2.架台刚性不足,增加刚性。
3.运动方式是否必要那么快,其它改不了的话,只能降低运行速度了。

网友:
你们的滑轨怎么是方的??
镶条是不是太紧了,雕花润油不足,或者间隙不合适都会i跳动。

网友(点评):
这个是滚珠直线导轨,俗称线轨,你说俗人称硬轨。

网友:
是什么电机,频率会不会引起共振?

网友:
关于电机选型的转动惯量再检查一下计算是否正确?加速度是否太快?试一下加速度不要提高太多把运行速度提高点。

网友:
这个与线轨的刚性有关,高速时就会发生谐振。除非改用 交叉滚子导轨。但与电机无关。

网友:
二楼说的比较靠谱。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只是公司一直不肯投入资源解决,东西就放在那里了,挺心疼的。

网友:
可能是丝杆伺服系统共振然后带动机架动,加虑波器或者加大丝杆的直径和导程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