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轴可以加工出来吗?工艺设计合理么

楼主(2013-12-06):
如图,底下是我设计的一个机构上面的转轴,设计尺寸长为2245mm,由于两端要与轴承及轮毂配合,所以两头各取长为350mm的轴段欲加工为Ø50h7,同时保证两段的同轴度为Ø0.1。

今天去车间那主管跟我说加工不出来,说什么现在很忙没时间加工那东西,要我申请外协,可是我去问车床那些师傅,他们说多车几次应该可以车出来。

劳烦有机加工经验的师傅帮我看下这根轴这样的工艺结构是否合理?不行的话,可否将轴从中间截成两段分别加工,到时再焊接起来,就是那样的话两端的同轴度就不好保证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案。。   注:毛坯为Ø55的圆棒

楼主:
这是设计图的一部分

网友A:
1不要焊接,到时候变形吓死你。
2加工肯定是可以加工的,无非加中心架。
3但是你这样的细长轴装配和工作的时候怎么保证轴是直的(转起来的时候离心力会让它弯曲,即使转速比较低,时间久了自重肯定会弯曲)你这样设计两头的同心度有没有意义?
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看你中间是没有公差的,我想你中间可能是悬空的。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这东西你至少要拿去热处理一下啊。45,40Cr,42CrMo。。调质什么的还是要的。这种细长轴去应力还是比较关键的。

网友:
中间有必要光一刀吗  用砂带抛光一下不行吗  10丝没问题啊 就是应力变形啊 调质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设计图的一部分

四个轴承做到一根轴上 会憋劲啊  中间用联轴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焊接,到时候变形吓死你。
2加工肯定是可以加工的,无非加中心架。
3但是你这样的细长轴装配和工作的 ...

中间的确是悬空的,公差等级也无要求。就只要保证两端的350mm长的Ø45h7及同轴度就可以了,之所以两端有同轴度要求,是因为两端的齿轮要同时带动一个销齿轮转动。

网友C:
2米多很容易的,不过53得轴那个同心不标记都可以了 稍微一刀光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轴承做到一根轴上 会憋劲啊  中间用联轴器吧

轴承用的是调心轴承,而且采用顶丝与轴固定,而且只有轮毂的地方有很小的径向力,应该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米多很容易的,不过53得轴那个同心不标记都可以了 稍微一刀光下就好了

嗯,只要求保证 两端同轴度

网友:
楼主,关于细长轴的加工,我之前回过一个请教贴。方便的话,你可以移驾-----紧急求助:细长轴的加工,每次加工工件中间就会出现跳动 - 第5页 - 数控技术 - 中国机械社区 - 80万机械工程师的网络家园和线下组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age%3D1&page=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承用的是调心轴承,而且采用顶丝与轴固定,而且只有轮毂的地方有很小的径向力,应该不至于吧

四个调心轴承 吧轴定死了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D90中间空心的油缸活塞,1800mm左右,我有热处理,当时回来中间部分是2mm跳动,我想,正常磨削轴类应该是两端最好保证同轴的,因为顶针孔在两段,中间最不好保证。0.1同轴,精车我不好说,但是磨削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加工的, 楼上的师傅说的对  要调制处理,  校直后在加工,  多倒几次头,  最后用跟刀架吧中间光一刀。  这跟轴差不多一个班的时间吧!

网友:
长径比 达40倍了,   工人最不喜欢做这样的活,还好中间要求不高。建议是否就用55或50的标准光轴。

网友:
很简单的一根轴,0.1的同轴度完全能保证,只是轴的材料一定要热处理一下,防止以后变形。有标准光园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解!

网友(点评):
我一般买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调心轴承 吧轴定死了

你的意思是以后轴会因为变形而卡滞?

网友:
最后修磨俩顶尖,上磨床肯定可以的,其他的不好说

网友D:
看了你的设计,建议分段,每端两个轴承定位,中间采用万向联轴器,中间段采用20#无缝管,加工容易,调试方便,拆装简单!

网友(点评):
这样设计就容易多了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这活不难就是烦。
如果搞设备维修的人,能搞定的,跟加工车床的光杠一样,必须用到车床
跟刀架的,否则这么长挠度会很厉害。
而且活上来后,要进行试切削,看弯曲变形量,若厉害,就必须进行消应力热处理了。直到试切削弯曲变形量,在工件要求的公差及同轴度范围内,开始加工。
工件的头部,需适当放点卡爪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设计,建议分段,每端两个轴承定位,中间采用万向联轴器,中间段采用20#无缝管,加工容易,调试方便 ...

谢谢大侠的建议

网友:
10丝,45mm,应该关系不大,做之前先修整三爪,反过来的时候注意打跳动

网友:
如果你用调过质的 光轴 ,再上 无心磨 加工两端,问题会间单很多。用车床~主要是难在加工时,会产生内应力变形,精度就会难以保证。还有是,只要你这长轴,工作在800转/分 以内就无问题。

网友:
做完去内应力处理,用跟刀架加工完全可以啊,再说这么长的轴同心度超过10丝问题也不是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