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轴承拆卸有哪些方法?轴承内径10mm

楼主(2013-12-06):
盲孔轴承拆卸有哪些方法?轴承内径10mm

网友:
设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角磨机上的滚针轴承,  我就愁那东西,  不好搞

网友:
很简单啊。用过鹏(忘记)涨螺栓吗?

网友(点评):
是彭涨螺栓

网友:
如果背后允许钻小孔的话,我试过开小孔后,打它出来。如果不行,用M10爆炸螺丝,结合工具拉出来也行。

网友(2014-03-23):
我就经常这样拆卸,因为也是盲孔,除了利用内圈没 别的办法了,壳体也不允许钻孔什么的。。顶部的螺纹配合螺母一起使用,转动螺母,钩子便慢慢的出来了,比较省力,怕钩子转动的话,螺纹顶部弄一个扁方,扳手扳住就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这样拆 也要你的钩子能钩到后面啊,就怕是贴死的 你怎么弄?

网友(点评):
贴死的那就不行了,我们的壳体设计的时候就留了空隙

网友A:
发个图 来看看吧 ?

楼主(2014-05-05):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 来看看吧 ?

示意图

网友:
盲孔的深沟球轴承,拆时一般都破坏轴承,先把内圈和滚珠拿出来,然后用轴承拆卸器(可固定脚的,自制也不困难),
钩在外圈的滚道里,拉出外圈。

网友:
壳上加个螺丝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