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能否将三处设计成复合刀具?

楼主(2013-12-06):
现在有两个产品,需设计刀具,加工铝件。请教各位高手,根据图纸上的尺寸要求,能否将三处设计成复合刀具,并说出理由。

谢谢!

1。附件图1 加工D18 D16两个孔。之前已经粗加工余量0.3MM。能否设计复合精铰刀?

2.分别加工D28 D12和D16 D10有预孔,是通孔,能否先设计粗铣或粗扩刀粗加工后再设计复合精铰刀加工?

网友A:
楼主,换个视图方向,要加工的孔来个局部放大视图。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你说的一把铰刀加工两个孔,亦即台阶铰刀.
然后,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不推荐D28、D12&D26、D10采用粗铣或粗扩刀粗加工后再设计复合精铰刀加工。由于,首先台阶孔中孔的差值太大,做出来铰刀的强度不够;其次,铰刀属于易损件,从加工承包商不推荐铰刀;最后,铰刀强度不足,导致铰刀加工时容易产生让刀现象,最终导致工件的精度根本不够。实际上,超过13直径的精加工孔就不推荐用铰刀精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个视图方向,要加工的孔来个局部放大视图。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你说的一把铰刀加工两个孔,亦即台阶铰 ...

那这种情况能用扁钻加工吗?

网友(点评):
如果你觉得可以用,说出理由。

网友(点评):
扁钻的材质为高速钢,切削速度较低。因受整体式结构的限制,扁钻的工作前角为负前角,轴向力和扭矩较大;其导向主要依赖于扁钻夹头上的定位导向键(后导结构),导向不稳,容易走偏;扁钻的切削刃采用对称结构,不能有

网友(点评):
效分割切削层厚度。钻削实心件时,若扁钻刀尖磨钝,则有可能在工件表面形成挤压,使钻削力和扭矩突然增大,导致崩刃现象的发生,使扁钻整体报废。

网友(点评):
因为楼主想用复合刀具加工,台阶孔的落差比较大,工件有预孔,用扁钻的话,刀具强度会好一点。但是看了大侠的点评,觉得加工精度确实很难保证

网友:
3楼的谢谢,我也正在郁闷这个问题。

网友(2014-01-17):
推荐类似 BF钻头 或KenTip钻头

网友B:
我们公司是专门定制设计各种非标准刀具的公司,可以给你想办法13962338798

网友:
可以做复合铰刀的    先扩孔  再精铰    铰刀可以做D12的为整体的   D28为镶合金的   非常简单的刀具    我联系电话13961490304

网友:
铝件暂时设计较少

网友:
学习了,加工的时候遇到过

网友(2014-02-26):
给看机床怎么样啊,带不带内冷,可以咨询一下尤尼莫克。

网友:
可以在6140大点的数控上车,
做了一个模具,找两个标准的定位点,用压板压。
这样搞起来麻烦不过质量有保证,成活率100分之100

楼主(2014-10-11):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个视图方向,要加工的孔来个局部放大视图。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你说的一把铰刀加工两个孔,亦即台阶铰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专门定制设计各种非标准刀具的公司,可以给你想办法13962338798

你的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

网友:
三处都可做成复合刀,我厂也是做铝料加工的,类似这样的台阶孔加工都是用的PCD复合刀,效率高,孔径稳定,刀具寿命在20000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