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轮廓度和面轮廓度的区分和检测,请教

楼主(2013-12-06):
求面轮廓度和线轮廓度的含意或定义。最好能说具体些。还有怎么去检测。
例如:一个50,60,深10的框,标注了 面轮廓度+0.05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有面轮廓度+0.05这种东西?

网友(点评):
一般的设计手册都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面轮廓度+0.05这种东西?

图纸上确实是 这样标了。大虾这该怎样理解呢,望详解。谢谢。

网友:
去看看轮廓度的定义。

网友:
去翻一下公差配合的书,都有写的。

网友(点评):
如果没记错,方框里面的是精确值,那个曲线曲面应该就是由这些精确值构成的。公差就是必须在平行于这些精确曲线曲面的范围。不常用,也记不太清,大概是这样,推荐还是去翻一下书。我也是...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应该没有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