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为什么磨出的工件表面带有纹路?

楼主(2013-12-06):
平面磨床为什么磨出的工件表面带有纹路,一道一道的不连续,我这磨床走的不是很快啊?照理说不应该不连续的出现花纹。。。。望高手指点一二,不吝赐教。。。

网友:
砂轮震动啊、重新修过砂轮、

网友:
跳动引起的,跳动的地方有砂轮,有轴承等。

网友A:
砂轮钝了重新修正,平衡度不行重新校正,主轴间隙大调整,机床刚性小振动,周围有振动源

网友(点评):
觉得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钝了重新修正,平衡度不行重新校正,主轴间隙大调整,机床刚性小振动,周围有振动源

有道理,说的很全面。。。

网友:
可能是新换的砂轮,平衡做得不好。

网友:
砂轮该修了 而且修的粗和细都有讲究的

网友:
我单位的平磨也是,新修的砂轮能磨两刀就出现波纹

楼主:
刚开始感觉磨床没什么,用了一段时间后感觉磨床也有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