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OYAO PK mfka (PK题之二)

楼主(2013-12-07):
原帖  LIAOYAO PK mfka 金属塑性成形技术——拉深 欢迎围观

为方便看帖,用图片方式上传。
本题是反向挤制例子,电容器铝壳制造工艺一般会选用板材下胚料,主要是考量材料取得较方便与胚料规格决定之弹性,而少用棒材切断。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晚来靠后。
后面的保持队形。

网友:
呵呵,继续以战斗的形式讨论技术。也不错。大家都来关心技术上的是非,不必介入纠纷^_^

网友(点评):
俺不会跟有 “被害妄想症” 患者有啥纠纷的说,先前的纷纷扰扰已经可以提供足够信息这么来推论。

网友(点评):
大侠高手:-)

网友(点评):
煽动!有木有!

楼主:
模具结构原理大概如左图所示,右图说明反挤压的流动情况。

国内这类壳件生产业者的机具算是简陋的,
一般是分两部冲压机干活,但是自动化程度却是不低。
首先是下胚料,使用卷带料(Coil strip)连续生产,接着是挤压工艺,将胚料收集后放入振动盘里,整列送到63~80KN的小冲压机上的模具,冲压机上装置有机械式往复的夹爪,使1#图中的半成品零件是自动化生产,工人只是在收取成品和定时为产线补充胚料和粉末润滑剂。

网友:
“第二题可以用拉深的工艺”,为什么不用
拉深的工艺?

楼主:
早年在算工序时需要繁琐的计算,现在用EXCEL 就可以编个小程序后用参数来计算,可以简化和减轻工作量。

网友:
一个是拉深,304不锈
一个是悠悠球     冲压不成功
一个是化妆品
开二台数车还跑到这发贴赚分

网友(点评):
304不锈钢在拉深工序不当或材料硬度偏高时容易出现拉伸纹或是时效龟裂。

网友(点评):
楼主理论和实际都不错,事实如此,后来客户好像搞了个回火处理

网友(点评):
201拉深如何呢?预计两次拉深。我现在用的是0.5mm的201。谢谢指点!

楼主:
这截屏左图是已经报废的铝壳生产冲压机,振动盘和部分夹爪机构已拆除,右图是一般使用的冲压机,提供参考

楼主:
国外电容器壳专机生产视频

网友(点评):
于54秒至60秒间有放大画面,可以看出从胚料冷挤成长筒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截屏左图是已经报废的铝壳生产冲压机,振动盘和部分夹爪机构已拆除,右图是一般使用的冲压机,提供参考
...

楼主上面的照片拍自2010年
很超前呀

网友(点评):
阁下错看了喔,数字是2100.12.31 ^_^。 不过的确是于‎2010‎年‎7‎月‎28‎日 拍摄的,那天没带照相机,是用随身携带的微型摄像机录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电容器壳专机生产视频

1分24秒的时候的那道工序是干什么用的?
是挤压外圆吗

网友(点评):
录像里有说明的,是trimmer 修缘,将多余的筒高车修到规格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面的照片拍自2010年
很超前呀

是我写错了
我本来是想写2100年的

网友(点评):
lz可以看穿你的心灵

网友:
前辈,想请问一下,轧板之后并不是等轴晶,所以在深冲的时候就会有制耳,像这样的冷挤压过程,会有影响么?
还有就是像这样的薄片胚料,冷挤过程中,凹凸模的回弹是不是会影响到成型零件?影响大吗?

网友(点评):
一、去查查材料的n值;二、凹凸模的尺寸变化可以算得出的,回弹量就可以确定。 材料力学里都有说明。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点!那个回弹的问题是我看错尺寸了~

网友B:
新到的样品,我负责加工抛光用抛光杆,录像里头类似零件做过三种
   另外从没见过他们做模计算过。连个CAD图没有。每次做抛光杆要照样画图,问客户要CAD图,回答的是他们做模是普车,从没有CAD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到的样品,我负责加工抛光用抛光杆,录像里头类似零件做过三种
   另外从没见过他们做模计算过。连个CAD ...

很多做拉深模的人是不会计算的,凭的是工作经验,尤其是浅拉深,这个不奇怪。所以才会有拉深很难这么一说。

你可以将做过的三种零件,用逆向工法去验证,找本拉深书籍来参考,落实的走一次正向模式,那么这三个零件就可以使你自己在拉深的知识与实务上几个台阶。

在整个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时,请先自己去努力解决,之后还是不能理解时再来社区里发帖求助。

网友(2014-02-07):
引用 网友B:
新到的样品,我负责加工抛光用抛光杆,录像里头类似零件做过三种
   另外从没见过他们做模计算过。连个CAD ...

朋友的这个新样品进展的如何了?关注拉深话题。

好贴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