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球形圆杆能不能加工?

楼主(2013-12-07):
请教一下,现在一个机构想以圆杆球铰链的形式连接,不知道这根球形圆杆能不能加工啊,如果可以的话,需要些哪些参数呢?

网友A:
好歹大侠也说一下具体数值啊

网友B:
只从加工的角度来说,数控车完全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大侠也说一下具体数值啊

没有具体数值,我只是想问问,这样设计出来可否加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从加工的角度来说,数控车完全可以加工。

这种应该需要自己定长度,球半径等,它不是标准件吧,

网友(点评):
还没见过这种标准件

楼主:
继续求助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应该需要自己定长度,球半径等,它不是标准件吧,

需要自己定参数是吧。谢谢你啦

网友:
知道了求的半径,可以数车运用宏程序编程加工啊。

网友:
如果杆特别长的话,不好加工,仅仅是铰接的话对杆的要求不高,是可以做的。但是仅车削要考虑球头的圆度是否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
建议设计成连接件结构,两端球头和中间连杆用螺纹连接,两种方式价格差得不是一点点。

网友:
加工方式可以选择很多,适合你的才是最重要的。可以在数控铣加工中加工出来,可以数控车床加工出来,可以用仿形球刀在普车上加工,也可以铸造出来,可以车出中间的杆、然后与两边的球焊接起来。

网友:
数车、冷热镦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设计成连接件结构,两端球头和中间连杆用螺纹连接,两种方式价格差得不是一点点。

请问,两端的球头也是需要自己设计吗?还是有那种专门的螺纹球头的标准件?

网友:
加工是可以 你没具体数值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