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镗孔的量一般为多大

楼主(2013-12-07):
请问大侠们、一般你们粗镗孔的量为多大、、还有、刀尖的R是不是磨大点、

网友:
根据镗刀来确定,在保证不烧刀,排削快,效率高的情况下,最好选用大进给量。
因为这个问题我特意问了工艺,根据我们厂的经验,铝件一般粗镗进刀量为单边1.0,钢类为0.5,只作参考。我说的是通用机床。

网友:
        孔小量少,孔大量大。

楼主:
能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60的孔、底孔是20的话、还有40毫米的余量、一次粗镗多少?

网友(2014-01-19):
引用 楼主:
能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60的孔、底孔是20的话、还有40毫米的余量、一次粗镗多少?

看你用的什么刀头了,粗摚也分单刃和双刃的,双刃又分为等高等径和不等高不等径的,比如双刃等高等径一个刀片吃10mm,孔就摚大了20mm,而双刃不等高不等径一个刀片吃10mm,孔就摚大了40mm,很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