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制动器,我想用普通电机完成攻丝过程

楼主(2013-12-07):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我想用普通电机完成攻丝过程(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转),那就需要正反转,他们说加个电磁离合器就可以实现正反转,想问怎么实现的,控制上怎么搞,电磁离合器选型的参数是什么?

感谢社友们。

网友A:
用继电器控制正反向不就行了吗?离合器只是起到切断连通动力的作用,和正反向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控制正反向不就行了吗?离合器只是起到切断连通动力的作用,和正反向没关系的。

用继电器控制什么?它的电击是一直转动的

网友:
很长不来学习,感觉退步了好多。

网友:
有一个被忽悠的,真相信了?

网友B:
加个电磁离合器只能方便的控制动力的输出和中断,无法改变转向啊?不知道你的朋友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用两个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磁离合器只能方便的控制动力的输出和中断,无法改变转向啊?不知道你的朋友说的是什么意思!

嗯,对,所以我也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离合器!

但是就一个啊

网友(点评):
用两个离合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非标设计也有一定的标准,知道人家为什么不用普通的电机吗,因为你说的离合器实现不了正反转,所以只能用接触器来实现正反转,这样普通电机就容易损坏。

网友:
原来用普通台钻改过攻丝机,是加了个变频器,控制方便,速度可调,感觉比买回来的攻丝机实惠多了,也可以试试,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