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床飞料,修理费花过2万了还不见好!紧急求助

楼主(2013-12-07):
    这个磨床(图一)修理了一个月了,改换的都换了,可还是经常飞料,操作工(女)都吓哭了。
   症状是不定时的飞料,滑轨刀打破(图2)加工的产品(图3)飞出老远。
    砂轮破了,产品有不规则痕迹(图3  图4)
     急救啊,修理花费过2万了,还不见好。如果哪位高手能点破迷津,定重谢!!

补充内容 (2013-12-7 15:13):
车间十几台磨床,就这台飞料,在其他床上都正常的很。型号,参数都一样。

网友:
不太懂啊 但我想飞料应该就是没固定住或进刀太猛吧

楼主:
工件不固定的,跟随导轮旋转流过砂轮。

网友:
感觉这种外圆不是连续面的工件应该用切入磨,用通过磨的方式会有问题,在工件通过一半的时候受力不平衡,有可能这就是工件飞出去的原因。(磨削的力是非常大的)

网友(点评):
可是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磨得,这两个月才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无心磨,,,,,,不太懂。

网友:
感觉您最好磨削全圆的工件试验下 会不会飞   感觉也是工件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试过了,全园的也一样,最多加工0.05,多一点就飞了。材质45#钢

网友:
1、导轮角度是不的变化了?
2、砂轮、导轮是不是修了倒角?

网友(点评):
5个的倒角,有一定的角度。0.05--0.15mm的角度可调。

网友:
         磨这种料不飞才是真的奇迹了。飞了属正常,不飞我也要跟你学习了。

网友(点评):
磨了十来年的拉,设备科说是机床老化了!没得修了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说的对 不飞那是奇迹

网友:
减少磨削量,改变进料角度,减少接触面

网友(点评):
这样是可以,但是效率跟不上啊! 与以前的差好几倍!!

网友:
主轴间隙,主轴动平衡都找好了没

网友(点评):
0.002--0.01符合装配标准。

网友:
其实无心磨也就那些东西:
1,主轴间隙,动平衡,
2,导轮与砂轮的两个方向的角度
3,导轮的修整角度。
4,托架的高低位置,等。
按照说明书一项一项都检查一下,重新调整一遍。

也没别的好办法了。花了两万块,都大修了吧?

网友(点评):
找了两家专业的修理商,7000一次。两回了,现在他们也放弃了。不过我觉得你说的都是重点,可是不容易做到啊。我们有十几台无心磨,就这台出这个问题,其他的都很好。

网友(点评):
当年我大修,把磨床修好了,精度震动都对,但是磨出来的都是三角的,当时就傻了。老操作工上手,按照顺序修砂轮导轮角度等,出来的活儿立马就ok了。如果机器没有硬伤,那多数是调整的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同样的工件在其他磨床上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对吗?

网友(点评):
是的,好奇怪啊

网友:
这是真老化了。。。。

网友:
   我认为很有可能是砂轮或是导轮的固定支架有了裂纹。我没见过这种无心磨床,所以也说不出裂纹具体会在哪里。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可能出现裂纹的地方,如果看不清楚又怀疑就用风割加热再看。

网友:
换个新飞吧

网友:
中心高有问题,
且初步判断是砂轮中心高度低了

网友(点评):
十几台的中心高都一样

网友:
我看还是别用了,出了事故就麻烦了

网友:
导轮形状不对,磨削区太短。你这个是闭门器上的零件么?你放个光棒进去,磨个0.01或者0.02。如果磨削区到达整个砂轮面积的70%以上(砂轮进口处大概10mm,出口处大概15mm没火花),就OK了。具体怎么调节磨削区,请查看说明书。

网友:
排除操作的问题考虑下,砂轮平衡问题?轴的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