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激光切割机,基本准备上国内厂商的,咨询细节

楼主(2013-12-07):
基本上准备上国内厂商的,CO2还是光纤还没想好,我是比较喜欢了解细节的,但是现在的业务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稍微问细一点就搞不清楚。

关于机床结构方面,龙门双驱好理解,什么叫 ‘龙门倒挂’?这两种到底哪一种好;通快,百超,Amada使用的是哪一种结构?
变焦打孔是个什么东西?是CO2才需要,还是光纤同样需要这个功能?

请各位不吝解答

网友:
楼主想买哪里什么价位的。倒挂龙门普瑞玛有,但是中国市场上用户不多,武汉一家公司做过几台直线电机驱动的,最后放弃。其它也有几家生产。倒挂龙门说是工人操作空间比较大,还有什么不存在同步问题,全是套话。通快,百超,Amada等还是以非倒挂为经典。变焦打孔功能当然好,具休在应用上能给客户带来什么效益不知道。CO2激光器取代不了光纤激光器,反过来,光纤激光器也取代不了CO2激光器.相较来说,光纤激光器切薄板有优势,CO2激光器切中厚板有优势。总体看来,用激光切厚板都没有优势,成本高啊!但是切割断面好,也是有人用的。至于切高反射材料,光纤相对实现起来容易,结构相对简单,但也不是万能。现在买纤的,很大部分是冲着光纤切割机运行成本来的。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
龙门倒挂就是直线电机驱动的?

主要切10mm碳钢和少量16mm的,以后可能也有18mm的;预算210万以内吧,现在给我的报价杂乱无章,差个2-30万对我来说很多了,还口口声声说‘价格差不了多少‘

网友(点评):
倒挂机和直线电机没关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龙门倒挂就是直线电机驱动的?

主要切10mm碳钢和少量16mm的,以后可能也有18mm的;预算210万以内吧,现在 ...

这么厚的板肯定选二氧化碳的了。大型机国内就那么几家大族、华工、普瑞吗之类了。

网友:
如果是5mm以下的薄钢板,可选用光纤,要切割厚钢板,可选用CO2,切钣金,要的是效率 ,现在大都是齿轮齿条,国内直线电机很少,另外系统很重要,西门子电机配西门子系统在国内算是很好的 了,不过价格一般都不低,有低端的,比如南京光谷诺太,价格不是很高,国内稍微好点,大族,普瑞玛,就看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
这么厚的板肯定选二氧化碳的了

网友(2014-01-07):
龙门倒挂的国内实践中不多见,设计理念宗旨是龙门活动空间大;龙门设置与电机是否直线驱动无关;co2切割与光纤切割主要是在运行成本上分歧,目前看来,楼主主要切10mm碳钢和少量16mm的,比较适合用CO2切割;业内业务员开玩笑,1kw的光纤切割机切割感觉还赶不上500w的CO2切割;薄板、高反射材料适用光纤,中厚板成熟的方案都是用CO2切割;现在的国内的机器很多是组装核心部件,单机利润理论上和你谈肯定会差异个2-30万了;国产可以考虑大族、华工、威克、普瑞玛、南京东方等,话说回来,大族的核心还不是南京东方的技术;QQ:78519715,大家探讨;

网友(点评):
楼主有兴趣可以电话或QQ探讨行业机器价格 13505187128

网友A:
光纤与CO2价格分别多少?成本多少?我要切10MM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与CO2价格分别多少?成本多少?我要切10MM以下的

10毫米以下的建议用光纤吧,光纤使用的时候太省事了,虽然贵点,但是值。。。。2000瓦光纤大族现在要200多万,不知名的厂家估计一百七八十万。二氧化碳的价格差异比较大,进口激光器的大族估计也得200万左右,国产激光器的估计就130万。如果不追求速度,10毫米用1000瓦光纤也凑乎,价格会低60多万。
其实选激光切割机主要看自己需求,产量大,质量要求高,一天24小时不停机,还是通快百超之类好,但价格也好。。。
产量一般那就国产的大族、普瑞玛之类。二氧化碳的机器比较难伺候,切割成本高,尤其是耗用的高纯气体,如果是在三线以下城市非产业集中地的很麻烦。
如果产量比较少,建议直接买个便宜的1000瓦光纤,100多万。

网友(2014-07-17):
我公司也计划买一台激光切割机自用,切割材料以薄板为主,厚度为10mm以内碳钢,5mm以内的不锈钢,工件量不大。不知道是否有专业人士介绍一下,那款设备合适!谢谢

网友(点评):
使用量不大的话,建议光纤,省事,维护很少的,CO2的维护太多,镜片多,用的气体样数也多,用量大还好说,用量少,光换气体就麻烦死了。

网友(2014-08-26):
引用 网友A:
光纤与CO2价格分别多少?成本多少?我要切10MM以下的

3000W 的CO2很适用。 就算以后切厚板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