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齿根圆比基圆直径小,那齿根和基圆之间的齿廓怎么画呢?(极坐标数学式)

楼主(2013-12-07):
齿根圆可以比基圆直径小吗?如果这样时,那齿根和基圆之间的齿廓怎么画呢?即基圆内的渐开线怎么画呢?(数学表达式)

网友:
基圆内 好像无渐开线的

网友:
齿根圆可以比基圆直径小的,这种情况下 齿根和基圆之间的齿廓是一段过渡曲线,基圆以内是没有渐开线的,因为渐开线的起点就在基圆上。至于过渡曲线的数学表达式,如果需要精确的方程,可以参考下齿轮过渡曲线方面的专著。。。

网友:
。。。这个好像是圆弧蜗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