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设置透明,有什么办法可以保存成stp还是透明显示么?

楼主(2013-12-07):
请问各位,proe零件设置成透明显示,保存成stp后就还是实体显示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保存成stp还是透明显示么?

谢谢社友。

网友A:
保存stp不能显示,
你可以保存成x_t,就有颜色和透明的区别了
x_t貌似UG和SW也能打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stp不能显示,
你可以保存成x_t,就有颜色和透明的区别了
x_t貌似UG和SW也能打开吧

soga!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stp不能显示,
你可以保存成x_t,就有颜色和透明的区别了
x_t貌似UG和SW也能打开吧

可是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
我是给零件加颜色后,编辑颜色设置调了透明,保存x-t后打开就还是实体色了。。
是我方法不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
我是给零件加颜色后,编辑颜色设置调了透明,保存x-t后打开就还是实体色 ...

到底能不能行

不是调颜色吧,是有个本身就透明的颜色
应该是第一行的第三个还是第几个,你试下,我不记得了,
选的时候看不出来是透明的,但用了之后物体就变透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