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内孔6MM(肓孔)与外圆10MM和外圆26MM的同心用什么测量?

楼主(2013-12-07):
不好意思忙半天那图也没传上来,我口头说一下是这样的,一个内孔6MM(肓孔)与外圆10MM和外圆26MM的同心用什么测量,同心度要求0.02,各大侠帮忙建议一下,或者说用其他方式测量。在此先谢谢拉!

网友A:
测量投影仪测量

网友:
单独做一个非标测试夹具

网友:
v铁加百分表,芯棒加百分表,在网上搜同轴度检验,有视频,有PDF

楼主:
鹰老大,这个我没图片,只有自己画的一张图CAD图想上传,用附件上传不了,你能再帮我描述一下怎么上传么。

网友(点评):
截屏总得会吧。

网友B:
外圆10与26的为轴吧?测量沉孔6对外圆10与26为基座的轴线的同心度吧?
1. 三坐标测量
2. 做个简单的工装,两个V型,圆棒放到V型上,用杠杆表测头伸到6沉孔中,转动圆棒,看杠杆表的读数的变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圆10与26的为轴吧?测量沉孔6对外圆10与26为基座的轴线的同心度吧?
1. 三坐标测量
2. 做个简单的工装,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客气,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同心度仪,夹持外圆,如图,三只表同时 打 你说的内孔 外圆*2 的尺寸,看表的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心度仪,夹持外圆,如图,三只表同时 打 你说的内孔 外圆*2 的尺寸,看表的数值,就可以了!

这种量具最长能测量多长最短能测量多少有范围么?大约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量具最长能测量多长最短能测量多少有范围么?大约要多少钱?

这是美国universal的选型:
KK1-10
直径范围: 1/8" to 1" (3mm to 25mm)
长度范围: ≤ 4" (102mm)
Standard Accuracy: ≤ 4µm (.00016”)
Precision Accuracy: ≤ 2µm (.00008”)
Gage Length: 10.5" (267mm)
Gage Width: 4.5" (114mm)
Shipping Weight: 4.9 lbs. (2.2 kg.)
KK1-20
直径范围: 3/8" to 2" (10mm to 50mm)
长度范围: ≤ 6" (152mm)
Standard Accuracy: ≤ 4µm (.00016”)
Precision Accuracy: ≤ 2µm (.00008”)
Gage Length: 12.5" (318mm)
Gage Width: 4.5" (114mm)
Shipping Weight: 6.4 lbs. (2.9 kg.)
根据您的需求选吧!
精度有4um和2um 的可以给你选择,价格基本上 在 2万左右,假如产品精度要求并不是很高,现在国内有人在仿这个产品,你可以试试他们的!不过个人还是建议你的用进口的!基本上 用了很多都没有疑问!

网友(2014-07-01):
影像测量仪可以测量精度在2微米

网友(2014-10-12):
引用 网友B:
外圆10与26的为轴吧?测量沉孔6对外圆10与26为基座的轴线的同心度吧?
1. 三坐标测量
2. 做个简单的工装, ...

同意楼上。。。。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投影仪测量

盲孔啊   哥哥,投影仪管毛用!

网友(2023-10-26):
固定外圆 内孔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