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双侧立柱是否在一个平面

楼主(2013-12-07):
求指教,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在安装时,图中两侧立柱是否在一个平面

网友A:
看你要求多高。简单的可以用拉线法。要求高的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求多高。简单的可以用拉线法。要求高的没搞过。

拉线法测量误差有多少,我希望能做到1毫米内

网友(点评):
凭眼睛看,就是对角拉,看交叉处,1毫米内没问题。人的眼睛很灵敏。

网友(点评):
要求1MM,拉一根细钢丝没用问题,有条件找一个平尺,可以做到0.01mm 以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拉线法测量误差有多少,我希望能做到1毫米内

谢谢,我试试呵呵

网友:
拿平尺跟水平仪测着试试

网友:
不会问,可不答

网友(点评):
不会答,别装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