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调节钮控制多个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3-12-07):
本人公司现需要100个电机同时启动,一个调节钮控制所有的转速,转速每分钟10-30转,力矩5-10N.M左右,需保证转速相同,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电机该选什么电机呢??

网友:
一百个啊

网友:
干什么用的,这么宏伟啊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有做过这方面的啊?求教一下

网友:
如果是每台都调速的话,那是不是有一百个变调器, ,用端子定义端子 4-5 4~20MA串联应该可以实现。不过。太多电机了。故障点也多。。而且电源适配器要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