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字体无法变更,请教

楼主(2013-12-07):
如图,标注直径尺寸13(宋体)后,在其前面添加2-(同为宋体),确认后尺寸13字体就变成MS PGothic了,然后就无法变回宋体了,但可以变为某些其它字体。
请教下怎么设置能把字体变回宋体?
注:在直接输入为文本格式就可以变回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用PCCAD吧,普通的太难用了

网友:
先炸开,再编辑字体

网友A:
删掉重新再标一次,看看这个情况还是不是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重新再标一次,看看这个情况还是不是存在。

一直是这样,用CAD这么长时间都是时断时续的出现这样的状况,今天又碰到了,说一上来问问,百度过也没有找到类似的状况

网友B:
标注——样式——修改——文字,里面有个文字样式,旁边有个小弹窗的按钮,可以设置文字样式,可能是那个设置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样式——修改——文字,里面有个文字样式,旁边有个小弹窗的按钮,可以设置文字样式,可能是那个设 ...

那个设置也是没问题的,标注线性尺寸没问题,就是遇到直径尺寸就出现了,我想会不会是直径符号引起的BUG,单独标注直径时,直径符号就和文字样式不一致了